CPU 5秒就72度,掉电,

楼主(2013-03-13):
intel 775CPU(换了好几个CPU都一样。CPU用的是CD3.0 C43.0) 5秒就72度,掉电, 七彩虹945的主板。供电主IC和副IC.。全部场管。都换过了,电解电容也换了.排容也查过,没有短路的。
现在没办法了,来问问大家。

网友:
你看看插座的针有没有不正常的.

网友:
用的啥CPU,和散热器?90NM的CPU本来就温度高,再配个差点的散热器的话就有楼主的效果了

网友:
我把CPU放到其他板去,不用散热和风扇,5秒也上不到70多度,

网友:
换个好风扇看看

网友:
这还真是个问题!!

网友:
用在其他主板没问题。是因为别的主板CPU供电比他做的功率大,你看看就明白了

网友:
测CPU电压会不会过高,手摸一下是不是实际温度75度,有时候监控电路会出错,刷下BIOS

网友:
8楼的解说正确地

网友:
5秒也进不去系统啊,你从哪知道的72度?

网友:
你的供电IC是不是L6713A

网友:
用带灯坐看有没有不亮的灯。正常的话用420CPU看看

网友:
建议重新刷写bios

网友A:
温控有问题吧

网友:
8楼说的有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温控有问题吧

温控没问题,是很烫,能把手烧糊

网友:
蛋腾的问题,直接换

网友:
这个板子我手上目前有5片,都没整好呢,等有时间慢慢研究这型号的板子!貌似CPU的电容容易坏,你先换了电容看看

网友:
是板子供电有问题,CPU供电过高,或是北桥少电压

网友:
我有一块V星的主板 也是一样 温度高 要掉电 换了一个CPU供电IC 就好 你哪个 我建议 焊一下座子

网友:
我也有一块,忘记什么型号的板子了,当时换掉全部CPU供电电解,不行!手模CPU供电电感温升基本相同就木有换供电管理芯片,但是稍微扳动板子能正常,怀疑是虚焊,但就是查不到虚焊的零件!最后换一块单核的CPU温升不高了,就又转手卖出去了……最终也没找到故障部位

网友:
没用的,  直接换南桥吧

网友:
建议 焊一下座子

网友:
cpu座虚焊,你加焊cpu座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手感温度如何,手感正常查温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