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T43开机提示this computer is equipped with computr ...
IBMT43开机提示this computer is equipped with computreace

楼主(2013-03-13):
如题,手上有几台这种板子,点亮由于日期不对自动进BIOS就出现this computer is equipped with computreace 。。。。后现还有一大堆包括一个电话号码。意思就是说这机子装了个自动追踪软件等等,不知道这软件是写在哪个芯片的?BIOS换过,码片也换过。。求高手指点。
芯片

网友:
写在ec里面?

网友:
IBM 应该是写在EC的

网友:
感谢回答。我试过了,从好机子上面把BIOS H8 PMH6 都换过来还是一样。愁。

网友:
会不会是认网卡MA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