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扇转一下就停 不知道哪里短路

楼主(2013-03-13):
打到二极管档  所得数字都很小 10一下  可以断定是这三个管的问题吗

网友(点评):
有可能是三个,但也有可能是其中一个,可以直接测三个管子GS/GD是否导通,导通百分之百坏,不用全拆下来排除,直接测就行

网友:
台式机?478?还研究?

网友A:
CPU供电不插试试,

网友B:
那你是帮他修还是给自己修啊?给客户修一下怎么也得50+吧,一个旧的整机收过来也就50~70而已啊。。。再怎样算不如不修换块旧的。要客户掏50~80差不多了。

网友:
这,报价高点,他就要换了。或者改i线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供电不插试试,

4PIN 不插 风扇一直转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你是帮他修还是给自己修啊?给客户修一下怎么也得50+吧,一个旧的整机收过来也就50~70而已啊。。。再怎样 ...

关键这个是品牌板子,没得换啊。。。。 客户的

网友:
CPU供电短路,拆管子,有可调电源的话,就接上烧,哪个烫拆哪个,省事,没有就全拆了测试

网友:
内存条有问题,也会出现风扇转一下就停。我上次遇到过。

网友:
就是CPU供电什么上管或者下管坏了 一般都是主板左侧最上一组里的一个吧!

网友:
测量cpu供电上管上否短路,不短路的话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
CPU供电短路

网友C:
把MOS管拆下来一一排查

网友:
查CPU的供电电路。打MOS管阻值需要把CPU拆下来,否则阻值是那么小的

网友:
哎!无语》》》》搞得什么东西啊

网友:
应该是CPU供电短路。把管子折下量量。还不行在把供电管理芯片也换。应该好修

网友:
打CPU供电管DS有无短路,测下管D极阻值,一般30几欧

网友:
看看电源芯片可能短路了

网友:
台式机风扇12V的

网友:
测量管子的时候 把CPU拔了 应该问题不大 然后清下CMOS信息. 一般没事.

网友:
4口不插U风扇可以转那就是 U供电问题,你觉得那三个坏了就换了再说!

网友:
二极管打VCORE供电上管的GS极,打到短路或值很低的就换掉可以了!

网友:
测量一下CPU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MOS管拆下来一一排查
拆下来测是最准确的了,对新手来说更是这样,以前我也是拆下来测的。。。。。。。

网友:
先把CPU拿下来,直接打G极阻值最少的就是哪个了!

网友:
没有配件。。。。只能网上买了,废板子上的型号都不对

网友:
你应把CPU拿下来再打值!

网友:
应该是CPU供电管短路了,

网友:
4PIN不插风扇一直转的话肯定就是CPU供电部分短路了呗,把那几个供电管全拆下来,一个一个测测

网友:
12V短路是最好修的了

网友:
配件到手 就是那三个管子中的一个坏掉了,我是三个都拆掉测得,把好的换上去,开机测试,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