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看这个12V电飞到那个位置

楼主(2013-03-13):
帮我看看这个12V电飞到那个位置
这个通用版是不是要从高压板上接5V过来?

接的话在那个位置接

网友:
驱动板只用到5V的。高压板才用12V

网友A:
驱动板飞线到高压板,电源板接到驱动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驱动板飞线到高压板,电源板接到驱动板

能把12V电源直接接到高压板上然后在接5V到驱动板上吗?我现在想知道怎么从高压板上转接5V到驱动板上

网友:
高压板上好像没有5v吧

网友:
高压板哪有5v

网友:
把12V接到通用板的+极上

网友:
那5V从哪里飞过去呢?接到驱动板上

网友:
哥们  你修多久显示器了     我怎么从来没听说高压板会转5V电压        驱动板就算供电也要电路芯片才可以  不然拖不动的(可以吧原驱动板的转换电路剪下来)        还是说你问的是高压板开启信号脚?

网友:
我想你可能是要换A/D板,加个三端稳压管就可以,或稳压板就可以。

网友:
图片都没有一个正脸的,驱动板型号也不说,上面明显有标注啊,神仙也不知道你要干嘛

网友:
哈哈,一看就是童鞋想自己省钱自己修,你用的是5V的驱动板,可惜电源板和高压板是12V的,想要搞好还要再买一块12V转5V的转换板,然后按照标示一条条线跳好就行了,而且程序要对吆!

网友C:
而且经我法眼识别楼主在修三星的显示屏吧?三星的940要么是触摸键要么是总线键,这个按键板以你的技术是搞不定的呀!

网友:
基础太差了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把12V电源直接接到高压板上然后在接5V到驱动板上吗?我现在想知道怎么从高压板上转接5V到驱动板上

你的品牌驱动板用的是5V,高压板上面没有5V不能直接接,要接的话就得用12V转5V的模块或中间接一个78L05

网友D:
楼主是刚入门的小兄弟吧,还没有搞清电源的输入和输出。第一张图片是长城的驱动板和12V的电源板,长城的驱动板上有12v转换5V的电路。你的目的是换通用的驱动板,但是你换的驱动板是单5V供电的,必须再配一块12v转5v的电源板。还有高压板是只能接入12v,不提供5v电源输出哦。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是刚入门的小兄弟吧,还没有搞清电源的输入和输出。第一张图片是长城的驱动板和12V的电源板,长城的驱动 ...

非常感谢,我是刚学习这块的,这里以前有专维修的,现在没有人维修了,只好自己学了,发到其他地方维修时间长,价格也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而且经我法眼识别楼主在修三星的显示屏吧?三星的940要么是触摸键要么是总线键,这个按键板以你的技术是搞不 ...

是一个翻新的同方19显示器

网友:
高压板 上加个  7805 三极管  就转出来 5V 了   是用来 点亮灯管的  然后接出来 5V  就可以  但是会造成开机灯管就亮 ······

网友:
想从高压板上找5V给驱动板,你想可能吗、买一个12V转5V转3。3v的转接块才几块钱。加上去

网友:
已经解决,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一个翻新的同方19显示器
把12V插头插进驱动板电源接口 在驱动板上找出输出的12V接到高压板上的大电解电容脚上。在驱动板找出开关信号线接到高压板开关信号脚位上。

网友:
呵呵 看来你的在好好学学了啊

网友:
谢谢大家,问题已经解决了

网友:
你应该买个电源有12V5V输出的,高压板是不能转5V的,高压板一般都是10-25V的电压输入,即使改了也不稳定。驱动板你还得刷程序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