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50六个屏是显卡问题还是显存问题大家来看看。

楼主(2013-03-13):
y450六个屏是显卡问题还是显存问题大家来看看。

网友:
吹显卡芯片吹了还是这样。

网友A:
九成九是显卡   弄过好几个这种症状的机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九成九是显卡   弄过好几个这种症状的机器了

谢谢。你 ,非常感谢你的分享

网友:
显存一般不爱出故障

网友:
显卡干完,干显存

网友:
显卡    我们修过很多这问题了

网友:
显卡的可能性大点,显存也有可能

网友:
这种问题基本都是显卡虚焊,加焊一下就好.    加焊完之后最好压个铜片.   但是可能用不长.

网友:
我遇过的都是干显卡。。。吹了不行,吹一下显存看看。。如果不行,就重植显卡试试吧。

网友:
风枪300度吹吹显卡就知道了,不过这个机器一半都是显卡问题

网友:
这个应该是显卡问题。

网友:
换个显卡比较稳定

网友:
显卡的问题比较大

网友:
重植显卡,

网友:
显卡坏了

网友:
显卡问题。加焊,不行就换

网友:
六分屏显卡出问题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