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难问题,求解答了 ...

楼主(2013-03-13):
一块华硕的板英特尔CPU的,型号是P5G41T-MLX PLUS刚开始是集显的画面有抖动,后来把行场管拆了,一样有抖动,不要那个管子居然也有显示,判定是桥的北桥问题,于是做了下桥,就可以了,没有抖动,装那个管子时,不小心装反了,有点晕,最后一上电就断电,量到VCORE供电短路,后来把电容拆掉不短了,换上电容以为好了,但一上CPU就没电压,不上CPU有电压...这应该要怎么查??

网友:
应该还有短的地方,继续查吧。或者查本论坛的贴子,有上U不上电,不上U上电的故障

网友A:
CPU供电脑芯片有短路吗

同意楼主,但也不排除其他线路是否短路。

网友:
我认为是桥短路了,可以植球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供电脑芯片有短路吗

我有换过一个新的,但是还是有一样的问题!!说明芯片应该 没有短路...

网友:
同意楼上的换桥。有的板桥有问题也不出CPU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