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显改集显

楼主(2013-03-13):
听闻  独显板子可以改为集显        是怎么修改的呢?   很想知道  老鸟们  给说下思路谢谢

网友:
对,桥是要换的,PM的桥,换成GM的,另外,电路上也要改动,比较烦,一般不值得研究

网友:
看图纸,能改的集显和独显的图纸是一个

网友:
换GM北桥,改配置电阻,刷BIOS。

网友:
这样也行啊?

网友:
不行吧。。桥的引脚定义一样吗?能行的估计桥是集成显卡的桥。

网友:
双显卡的有些板让显卡不工作就变集成的了,其他的没必要改吧,很麻烦的,除非有你HP这种一个板型有独立和集成的,对着换成一样的,否 则不可能,北桥线路不通到屏接口

网友:
那这个改法是不是很费事啊,我看不值得研究。

网友:
要改的话一定要换北桥,有没有必要呀

网友:
我这两天就在改一个Y510独显的板子,把PM换了GM BIOS也刷了,可是加电到0.3-0.4左右就掉电,因为现在的Y510显卡基本上全都断货了,TB现在联集成的主板都断货了,有货的也就是那几家,前几个月集成的板子还300呢,现在都涨到了450-500呢,这个价位还都没有货呢,前两天突发奇想,可以还没有成功,不知道还要改哪里?请版主指教一二

网友:
北桥的线怎么改袋屏上去。这是我关心的问题。谁试过的就分享下。谢谢

网友:
听说过,但一直没换过,这属于搞难度的

网友:
这个还真的没有试过,改过以后还要刷BIOS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