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2700 板号06230-5开机白屏,外接正常!

楼主(2013-03-13):
(图片)

网友:
做BGA的时候有可能连锡了,重做一次看一下。把显卡拆下来打一下点位的阻值

网友:
630显卡容易虚焊,加焊之后效果不是很好,用不长.   最好换改良版的显卡.

网友:
珠子让你加爆了吧

网友:
重做显卡吧

网友:
换显卡吧。。。。

网友:
看看显存和周边的有没有异常掉件,如果都正常还是考虑显卡吧,取下来值个球

网友:
可能还是显卡的问题,重植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