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50开机掉电

楼主(2013-03-13):
一台Y450的机器开机瞬间掉电,电流在0.8A左右,发现无CPU电压,其他电压都有,量CPU供电芯片MAX17021发现6脚Vcc和26脚VDD只有2.几V ,应该是5V的,这5V是从PQ8来的,量PQ8 ,5 6 7 8脚有5V到1 2 3脚就只有2.几V了怀疑PQ8坏 更换后还是一样,真不知道怎么回事了。。。。各位大神帮忙分析一下看

网友:
Y450最多掉电的!!!是通病 !!就查那PQ8的G极要有8V以上我记得!!有可能就是这里断线平转平电压没出

网友:
我和你的情况一样  但是换了PQ8一样 亮机了

网友:
大家换了PQ8就好了吗?是不是显卡边上的那个小板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