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60掉电重启 能进BIOS

楼主(2013-03-13):
手上有一台联想V460接机上电大短(通病都知道的)CPU上管穿了换了原型号开机正常能显!!装机傻了老是重启以为是接口模试没改,一看正常的!能进BIOS设置重启刚要加载硬数据就重启!没法进BE吧开机F12选USB启动还是重启!拆机刷BIOS无效/排外设(无线.声卡.网卡..)无效!用试波器看哪个电压掉都没掉!!现在没招了高手指点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
楼主的解决了没?  我手上也有台一模一样的   还望指点一二

网友:
CPU上管 的 我只换哈过提一台

网友(2013-04-19):
楼住解决了没有  叫我现在手上有一块和你那一样的现象

网友:
应该是某组供电不良,比如3,5v负载能力变差等等。

网友:
遇见过同样的,你查系统供电那块,说不定有意外的收获,

网友:
呵呵,没准cpu挂了。

网友:
没遇到过,期待楼主的解答

网友:
不好意思没解决好!最后换板子了

网友:
CUP的上管下管芯片都换了还是一样!!

网友:
放下电看看,偶尔有之

网友:
我用的就是V460想不到还有通病我晕

网友:
这种情况我经常修到了,不知道楼主修好了没?如果没有修好,我能修好,我的QQ350751661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台一模一样的机啊,没人能修好么!

网友:
bios 不动一定用原机的bios  换ec芯片试试  我记得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