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 usb全都不能用的解决方案

楼主(2013-03-13):
如果USB全都不能用 换了HM55都不好的话  一般都是CPU座背面的U6《PCA24S08》资料坏了。附上资料

e40 usb bios.rar

289 Bytes, 下载次数: 344,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学习了,以前遇到戴尔机器的USB全都不能用是南桥虚焊了。

网友A:
我不太懂。想问问?为什么不先换U6...在换HM55

网友:
这个问题没遇到过,不过按楼主的意思,应该先刷U6,再干桥

网友:
这个里面存的是什么的信息

网友:
学习了,以前都做南桥

网友:
确实Bios也会影响USB的

网友:
还不知道USB也有专用的BIOS呀.以后留意了。

网友:
还有这种情况?先下载收藏了

网友:
thinkpad  系列的通病

网友:
码片内容导致所有USB不能用?很奇怪的现象呢

网友:
哦,原来是BIOS的问题啊

网友:
你说的那种应该进BIOS里面关闭了USB选项吧!不是BIOS坏的吧!

网友:
估计是bios内usb选项关掉了吧

网友:
我手上有台清华同方 I3的机器也是所有USB口都不识别,拆开后发现有一个USB口短路了,没有电路图,估计是桥有一组短了,客户部接受风险,所以没修

网友:
感觉是不是BIOS里面把USB功能禁用了吧

网友(2013-04-27):
楼主大爱,今天把BIOS刷了,HM55换了,最后才看到您的帖子,谢谢谢谢谢

网友:
还是第一次听说有这问题 下次注意

网友:
这还真的不知道,有机会试试   全都不能用的话我就会想到干南桥

网友:
那个U6是什么东东啊?

网友:
这机没试过,HP的就试过。

网友:
留着以后用吧

网友:
没分了, 回复 有没加分啊?

网友:
u6是什么东西?

网友:
最好能说一下原理 让大家学习学习

网友:
遇到过几例在BIOS里面吧USB选项禁用的恢复下默认值就能用了像楼主所说的还真的没有遇到,凡事都有可能谢谢楼主提醒。

网友:
这个还是第一遇到

网友:
有哪位高手 解释一下原理

网友:
可能是南桥问题。

网友:
LZ你是怎么刷进去的呀。我怎么刷不进呀。。这个是加了密的芯片,,,。。。我的机子跟你一样的问题,所有USB都用不了。

网友:
修过好几次都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我也遇到过  是USB  的一根信号线短路了   本来想换HM55的 但是看到打了黑胶的  就换板子了

网友:
供电数据正常的情况下  换HM55后?

网友(2013-06-04):
我bios也刷了桥也干了u41 u47  u52都换了还是不行找了半天没有头绪 又不服气这什么酒整不好  集成intel 很多人说是bios 我涮了还是不行求救强大的网友先谢谢了

网友:
U6在我的板子上什么找不到不是那个芯片郁闷上usb设备还是正常电压无语了谢谢高手英雄在哪里

网友:
学习了,USB 也有BIOS

网友(2015-11-01):
引用 网友A:
我不太懂。想问问?为什么不先换U6...在换HM55
呵呵,因为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芯片!

网友:
这个案例不错,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芯片干嘛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