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35 有时候能开 做显卡2次 掉电现在 求思路

楼主(2013-03-13):
HP  cQ35  有时候能开   有时候可以开   第一次做显卡能开   后来说又不能开  做显卡2次  掉电现在  求思路  不知道怎么办了

网友:
还没点亮就  掉电了

网友:
请详说多少电流掉,跑U后掉电不好修的,有Bios先刷Bios吧

网友:
既然显过的机器现在又不行了,先判断是不过显卡的前提下,查显卡的条件,也可以用风枪吹热显卡试试是不是显卡热机才开,有些显卡门显卡冷了就不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