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535B 开机1.20A 停住不显的维修

楼主(2013-03-13):
AMD南桥  容易出现不过内存的故障.所以直接假焊南桥.

上电之后显示;

测试机器时发现又出现原来的故障,重新假焊南桥.

上电之后显示;

测试时又出现原故障.

无奈 加焊北桥,

上电显示.

测试中......

网友:
这机子通病北桥

网友:
是不是北桥虚焊了

网友:
不过内存,跟南桥有啥关系呢。

网友:
为什么不直接焊北桥呢。

网友:
楼主很给力最终还是修好了的!~!~~

网友:
等待测试结果

网友:
看看显卡问题

网友:
不过内存本来就是CPU和北桥的事,干嘛去干南桥,幸亏没焊爆了

网友:
焊接技术不错

网友:
好哦哦哦

网友:
AMD的内存ad线是CPU管理的啊

网友:
为什么搞北桥?早上我也接了2台 统统搞北桥OK

网友:
我才开始没看懂啥意思。。
还以为不过内存和南桥联系起来了。
这种AMD的北桥是经常虚焊的。

网友:
老通病了   直接换吧

网友:
我今天也修到过一台,020的北桥。 给客户说换掉,不同意,没有办法加焊了一下, 估计过几天要回来找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