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箱电位器打滑

楼主(2013-03-13):
今天接到客户一个音箱,一个电位器打滑,调节声音大小失灵,由于现在没有一样电位器,问下这个电位器是否能修一下,请修过的指点下,先谢了。。。。。。。。。。。。。。

网友:
用酒精洗洗看,不行就只能换了。

网友:
只能用酒精洗一洗····· 别的没试过有什么好方法.

网友:
碰碰运气,如果是调节点的碳膜坏了,把调节点的触针用镊子稍微移动一点,就是触及到好的碳膜,死马当活马医

网友:
楼上说的对,

网友:
这个没试过,不过我知道要是风扇不转可以用机油清洗,另外问下什么是枪油?????

网友:
支持楼上的,嘎嘎

网友(2013-12-15):
酒精洗的用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