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我看看山寨白色苹果板子上这个芯片是什么

楼主(2013-03-13):
    今天来一白色山寨苹果。大短。拆机发现烧了2个东西。一个二极管,一个芯片PU2。PU2芯片上有个小洞,本体标识就看不见了。哪位朋友手上有这块板子能不能帮我看下呢?谢谢啦啊!! 芯片摘掉后是这个样子的。

网友:
最让人郁闷的是一直都找不到这台机器的图纸。谁有呢?

网友:
灵动270的还是什么的?

网友:
是不是个20pin的东西?如果是,可能是tps51116

网友A:
这是起什么作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起什么作用的

因为没图。根据位置应该是桥供电或者内存供电IC。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因为没图。根据位置应该是桥供电或者内存供电IC。

945的,还是965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945的,还是965的?

一个南北集成的桥,CPU也是焊上面的。无显卡。 桥标识:i cg82nm10    中国制造

网友:
凌动D425的

网友:
跟我嫂子那个山寨苹果超像

网友:
前两天刚刚出手,早两天就能帮你看看了

网友:
本子返给客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