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华硕p6t se, 掉电重启, 不跑码

楼主(2013-03-13):
朋友的华硕p6t-se, 按下电源键启动后, 几秒内会掉电重启 (不是重覆重启, 只会自动重启一次), 诊断卡(pt093C)不跑码, 但个组电压指示LED常亮, 启动时reset led也会闪一下,  也能听到蜂鸣器 "D" 了一声(但超小声).

上假负载, 测得以下电压.

另外, PCI 糟A15=3.3V, B16=1.7V, 内存 Vtt=0.75V, VDD=1.5V, Vref=0.75V.
这板子的SIO用的是 W83667找了很久没找相关pdf, 试过看w83627, 但实测结果得出的结论两个芯片引脚位置完全不同.

求诊断...........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已经刷过了, 无果.

另外, bios的第二脚电压没有被拉低. 之前看过贴子, 如果运作正常的话, 第二脚电压会被拉低才对.

网友A:
这个还真不好说,有时真不好修的,不妨直接加焊下桥试试,主要是主板不值钱了,成就成了,不成就放弃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真不好说,有时真不好修的,不妨直接加焊下桥试试,主要是主板不值钱了,成就成了,不成就放弃吧。。 ...

我也是这么想的, 但不修的话就浪费i7 920 cpu.

TB上, X58的板子二手价基本都在四百以上.......

网友B:
PG信号没出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PG信号没出了吧,

电源的PG吗? 是有的...........

俺懂得测的地方都测, 而且基本正常.

网友C:
哥记你这主板怎样了?有没有搞定?我也一片一样的。。。。

网友(点评):
吃灰中.........能加有限. 测来测去, 就是没内存时钟和复位. 可能如楼上所说北桥挂了吧, 因为用力按下北桥后, 重启一次的现像就没了虽然还是没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哥记你这主板怎样了?有没有搞定?我也一片一样的。。。。

吃灰中.........能加有限. 测来测去, 就是没内存时钟和复位. 可能如楼上所说北桥挂了吧, 因为用力按下北桥后, 重启一次的现像就没了虽然还是没输出.

网友:
那就干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哥记你这主板怎样了?有没有搞定?我也一片一样的。。。。


只有一台风枪........以俺的能力应该是干不了那个桥.

你也上一下你的测试数据, 对照一下,看看能不能帮你一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