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C600-C55B 花屏

楼主(2013-03-13):
故障描述:拿到手机器客户描述是有一段时间花屏,但是也会重启电脑有时会正常。试一下不花,用CRT进CMOS也没有见到任何异常,当进了WIN7用一会儿,重启后就有见到花屏了。而且是屏幕错位分成四竖块。

维修描述:1.怀疑是显卡或显存虚焊引起的,就直接加热显存4颗,故障依旧。
                  2.再加热显卡,故障有变化,LCD无显了。
                  3.疑是显卡没有加热好,随直接植球重做显卡,故障依旧,LCD无显。
                  4.疑是不是显存有坏的,随直接换了3颗显存,故障依旧,LCD无显。
                  5.现在只有显卡了,要么就做个新的上去,纠结ING...

网友:
可以是电容不得吧

网友:
有没有一个大的电容在上面

网友:
等待结果公布

网友:
大的电容!!!   您是说主板上的大电容,还是显芯片上的陶电容啊?

网友:
没有大电容的,我街道的机器 ,给个开始来的时候是 内屏无显示,外接花屏。重置了显卡 外接不花了 ,但是内屏还是无显示,换了一块显卡 故障依旧 不知要搞哪里;了

网友:
显卡的可能性最大,换一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