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N440 频繁烧IO 现场直播 申请转正

楼主(2013-03-13):
称:联想N440 板号A-note 2.0 独显机器

故障原因:同行送修说开始机器是花屏更换显卡后用可调电源插入时候IO突然冒烟,换IO继续冒烟,IO型号是WPC8763LDG

维修过程:接到机器后首先测量IO的供电19,46,76,88,102,115 等引脚都是对地状态

接着取下IO芯片,再次测量供电引脚对地阻值正常,接着查看IO的供电3D3V_AUX_S5是由3 5V芯片55120给的电压。如下图:

3D3V_AUX_S5电压是由55120芯片得到主供电后输出的一个线性电压,现在只能先测量这个地方的电压情况,插上电以后量3D3V_AUX_S5电压变成7V左右,怪不得会烧3V变成7V肯定会烧的,按一般的思路来说这个地方应该有个保护的电容才是,
怎么直接烧IO呢,结果图纸的标注C25的耐压值为10V,这天杀的设计3V输出弄个10V的电容保护,现在查为什么55120的3D3V_AUX_S5变成7V,换一个芯片试了下 效果一样,就差3D3V_AUX_S5这个电压去了哪些地方,结果发现和ACDC_ID这个
有一个排阻连接如下图

因为可调电源中间的针是和19V连接的所以19V电压经过R12 0欧后直接到达RN58和3D3V_AUX_S5 和IO的100脚连接,肯定直接烧IO的,这时取下R12后发现3D3V_AUX_S5正常了3V,放心的装上一个新的IO上去,装上IO以后不烧IO了发现没有3 5V输出
接着查55120的工作条件,VIN22脚正常19V  4脚REF 2V电压正常,12  29脚的5v_s5_en  3d3v_s5_en这2个开启电压没有,按
这个信号查上一步电压,如下图

3 5V开启电压是由PWR_S5_EN控制,继续查

PWR_S5_EN是有D7的反向连接,那么在这个图上可以看到3D3V_AUX_S5这个线性电压经过一个R51电阻直接到达S5_EN,
如果D7没有拉低电压的话S5_EN肯定要有3.3V电压的,这时候取下D7二极管,通电发现3 5V出来了,电流可以上到0.8左右
当然这时候肯定是不亮的,因为D7在这个位置还有2个信号,HW_THRM_SHDN#这个是温度检测,温度过高的话那么这个
引脚会拉低,而D7的正极PWR_S5_EN就没有电压了,3 5V就不会输出了,第二个是S5_ENABLE这个引脚是直接连接到IO
芯片的,装上IO测量D7的1脚温度检测3.3V正常,问题肯定就是2脚的S5_ENABLE的问题了,看下图:
看到这里可以发现这个信号是要IO向外发出的一个信号,当然必须有一个高电平,这里既然是要发出那就说明IO没有发出或者IO
的工作条件没有满足,继续查IO的条件,供电,休眠,电源检测等,供电脚电压3V都正常,92脚LID_CLOSE#休眠3V正常,当查到电源检测引脚93脚AC_IN#时候发现是OV,问题出来了,说明AC_IN#没有得到电压,IO检测的意思是电源没有插入,如下图:

问题出来了 ACIN#是指电池充放电芯片工作正常且检测到电源有输入的时候才会发出这个电压,如上图这个是发出的意思箭头
向外走,接着查充电芯片ISL6255工作条件,当查到AD+经过R417电阻给芯片一个电压检测的时候发现不正常,一段为19V而
到芯片一段为0V,就取下R417测量发现无穷大,而图纸标注为200K的电阻,找到一个200K的电阻装上去试了一下,发现ACIN
电压正常了,接外接试机如下图:

初次发帖,希望大家不要见笑,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以后有维修经验尽可能的上传给大家分享,

希望版主看到能给转个正谢谢了

网友:
讲的很到位 学习一下

网友:
可以出书了~~~

网友:
应该转正,太有才了

网友:
厉害厉害   对时序分析的透彻

网友:
厉害,我啥时候可以到这个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