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见过的花屏

楼主(2013-03-13):
工业用主板,显示蕊片(植在板子上)换过,内存换过,北桥也换过,情形如下图
请问基地朋友,给个意见

网友:
我也第一次见

网友A:
你可以试试换南桥芯片

网友:
估计显卡还是坏的吧? 拆机显卡多哦 现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试试换南桥芯片

换全新的,与原来蕊片情形一样
南桥会有关系吗?真的没遇过

网友B:
屏跟屏线换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跟屏线换过吗

这是主板,液晶确定是好的

网友C:
排线每根都测量下呗。难道会是显存吗

网友D:
查显卡各供电是不正常,显卡供电,显存供电,基准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查显卡各供电是不正常,显卡供电,显存供电,基准电压

供电测试正常,波型也无杂讯

网友E:
GPU会掉了 换一个 不要原来那个  BIOS也有可能花 以前刷bios失败 也会花瓶

网友F:
换显卡一定可以 我以前修过这种花屏

网友:
引用 网友F:
换显卡一定可以 我以前修过这种花屏

换过全新的,与原来的情形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排线每根都测量下呗。难道会是显存吗

显存与内存都换过,情形一样,供电测试也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E:
GPU会掉了 换一个 不要原来那个  BIOS也有可能花 以前刷bios失败 也会花瓶

gpu换全新的与原来gpu情形一样,找不到这快工业板的bios程序

网友:
目测GPU和显存都有虚汗或坏了

网友:
像是显存坏了

网友:
显存?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