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930p不充电

楼主(2013-03-13):
6930p可以开机 其他正常就是不充电
电池没问题。换过充电芯片bq24740,EC加焊过,电池口到EC的总线阻值电压正常,还是不行。接下来要查那里?
btst是自举升压吗  电压才8V多正常吗?

网友:
就看看是不是反馈电路又问提

网友A:
看看电池是不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电池是不是好的

电池是好的换过

网友B:
8V还没有升压   冲电灯可亮

网友:
引用 网友B:
8V还没有升压   冲电灯可亮

升压
是几V?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的Pw电路会升压比上管高些,上管19V输入这个电压会有20多吧。这个不一定会是这里问题的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26751-1-1.html 这里更详细帮我看一下谢谢!

网友:
用示波器量一下,看看SMBUS总线是不是能找到电池。

网友:
查查充电芯片。

网友C:
是不是没焊好充电芯片   或是芯片是坏的   现在网上买的   说不定的   我就是   买的几个芯片   有1个是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没焊好充电芯片   或是芯片是坏的   现在网上买的   说不定的   我就是   买的几个芯片   有1个是坏的 ...

我卖了两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