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信TLM24V88PK系列液晶电视原理图

楼主(2013-03-13):
TLM24V88PK系列液晶主板(1878板)和电源(1888板)电路
原理图
TLM24V88PK系列液晶主板(1878板)和电源(1888板)电路原理图.pdf
文件

网友A:
申请转正,修过的东西很多很多,只是未留下图片。。
个人主页:AD电子技术论坛。

网友A:
笔记本维修实例(原创)
比较旧的惠普笔记本,没注意型号,14寸的,说是屏幕不亮了;
拿过来先确定是真黑屏,还是假黑屏,开机仔细看,屏幕上有字迹,只是背光灯不亮;
判断问题应该出在:背光灯管、高压板、高压板控制线方面;
拆开发现高压板无输出;
网上淘了个二手惠普原装高压板,换上恢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