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输入超出频率范围

楼主(2013-03-13):
显卡刚开始花屏,做过BGA之后显示正常,但测试3D 跳出“输入频率超出范围”  求解。

网友(2013-04-12):
这个问题怎么没人解答呢?   我猜是不是芯片上.旁边有个很小的零件掉了  有关系呢?

网友(2013-10-11):
我也有一块,提示超出频率范围,一开机就这样,不知道什么原因,行场芯片,晶振换了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