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小弟初学跑电路,找不到A-M98SM-S2L主板的5VSB从哪里送给这个1117的,在线等!

楼主(2013-03-13):
求助! 小弟初学跑电路,找不到5VSB从哪里送给这个1117的,在线等,如图

网友:
这个1117应该是5V 红线提供电压的,是cpu需要的一个供电不是5VSB  紫线提供的。

网友A:
NV桥旁边不知道是不是,你量下看

网友:
嘿嘿  geicpu供电的

网友:
直接送的吧

网友:
给UU供电的,凭着命学习中

网友B:
这块板是拿来学习用的大哥!从垃圾堆里翻出来 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NV桥旁边不知道是不是,你量下看

不对,5Vsb没有连到那里,就是想找一下待机3.3伏电压在哪里,跑了半天线路找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块板是拿来学习用的大哥!从垃圾堆里翻出来 的

就是那个1117啊  3。3v待机产生     其中一脚和5vsb相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