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坏了,量电压差距不大,怎么回事?

楼主(2013-03-13):
300W的AXT电源,最早电脑开机总是在自检时反复重启,偶尔能正常进入系统,因为是单核的老P4电脑,就这么凑合用了,后来就彻底开不了机了,把电源换别的电脑上也无法开机,看来是电源坏了,就买了个新的(山寨电源),装上后发现还是开不了机,主板也坏。淘了个二手865主板,这才好了。

现在想给原来那个坏电源修下。开箱,没发现明显可疑原件,没有爆浆电容。短接绿线和黑线,量电压分别为橙+3V,蓝-10V,红+4.8V,黄+12,紫+4.8,白-4.3V,输入电压240V。除了白色差异较大外,其他差的好像不多。

请问以上电压数值是否正常?如果不正常应该是哪里坏了?

网友:
蓝色线应该是—12V

网友:
整个的电压偏低,看看330UF/200V的电容有没有问题

网友:
输入电压240V?是指交流电压吗?还是整流后的电压?如果是整流后的电压(二个大电容串接的电压)就是偏低了,正常应该是300V左右

网友:
电压都低了

网友:
多数还是有电容容量低了。

网友:
像这种老电源,电容不一定是爆了才是坏的,电容时间久了会漏液的,里面的电解液慢慢蒸发掉了,看不出来的,但是里面的容量下降了很多,根本不知道。拆下来用表量一下,应该是容量下降了,因为你量的电压里都是偏低的。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带负载的时候量电压,这个时候电压应该会明显偏低的。

网友:
我也遇到个这个问题,原来是电容问题啊

网友A:
两个大电容上的电压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个大电容上的电压是多少?

470uf,200V

网友:
换掉那两个大电容试试。

网友:
电压偏低,检查电容看下,不行换了

网友:
学习了 对ATX电源有些兴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