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0不开机

楼主(2013-03-13):
遇到一这本子,联想E40,版号为 DAOGC5MB8FO REV:F,开始时,开机的时候 待机在0.027时,开机电流到0.7左右不动 ,连续断电开机一段时间后,待机电流为0.005时,开机时掉电,反复开机一段时间后又能开启  ,谁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急求大师指点??

网友:
补充说明一下,之前加热桥可以开机,就把桥MH55给换了 可是故障依旧

网友:
RTC电路,待机0。005明显无3 5V呀看EC和南桥的工作条件

网友A:
那不一定哦,反正刷个BIOS又不费力,

网友:
联想的机先刷BIOS试试,反正又不难。

网友:
我有台半个小时准时掉电的,到现在都还没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不一定哦,反正刷个BIOS又不费力,

开一会又可以开启 应该不是bios问题

补充内容 (2013-3-20 15:35):
也刷过了 这个机子是个双bios

网友B:
那还是桥的问题   换得新桥是把     那应该是无铅的有可能没有做化    我也遇到过从自了一下好了     用的是有铅的

网友C:
是不是有电压没有出来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有电压没有出来啊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bios也刷了 晶振也换了 现在是开始不掉电 电流直接跑0.6,就是没有跑马 等机子热一点之后就开始掉电 再连续开机个几十次 运气好的话又能开机了  是不是板层什么地方开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还是桥的问题   换得新桥是把     那应该是无铅的有可能没有做化    我也遇到过从自了一下好了     用的是 ...

桥也换了两个  现在还是加热桥就能开机  这个机子搞了个把星期了 郁闷中?

网友:
估计得跟客户说换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bios也刷了 晶振也换了 现在是开始不掉电 电流直接跑0.6,就是没有跑马 等机子热一点之 ...

这机子BIOS有好几个版本  多试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