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R3.0进行校准,校准后P表无变化?

楼主(2013-03-13):
WDR3.0进行校准,校准后P表无变,坏道仍然存在,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那就表示没有用了!也可能是自校准没有跑成功!

网友(2013-09-06):
说明校准失败

网友(2013-11-22):
怎么校准 校准就可以修复坏道吗?  校准 是不是只要点击要一个按键就可以了???

网友(2014-03-24):
在搞硬盘,也没搞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