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网络安装系统 谁教我啊

楼主(2013-03-13):
如何用网络装系统???? 今天看一个公司安装系统,只插入了网线就安装了系统。求高手教教 有软件可以一起分享啊

网友:
是不是远程装哦

网友:
N年前就有这个软件了,那公司推广了一些时日,最后就再没见到过。

网友:
自动网络克隆工具
不能上传大文件,自己看吧。。。很容易的。。
http://www.orsoon.com/Soft/12350.html

网友:
机器在局域网(路由)下有用或用一条交叉网线连接(一头t568a 一头T568B)

网友:
方法肯定有啊,只不过简单几句说不清的啊

网友A:
MASBAK就有网络克隆功能,没试过!

网友:
没见过 帮不上忙啊

网友(2013-04-28):
很简单的,把系统放到一台主机里,有一个软件网络克隆,其他要做系统的机器在bios里把网卡启动打开重启就可以做系统了,网刻

网友B:
做个PXE网络启动

网友:
在一台电脑安装好系统,然后在这台电脑启动网刻的服务器端。
其他电脑通过交换机连接到那台电脑,设置为PXE启动

网友:
用网络克隆,在主板起用DHCP,就可以了

网友:
真的可以么?有谁这样装过,求高手详细讲解

网友:
用主机克隆

网友:
下个网克软件,交换机条件下就可以安装系统了!

网友:
看网吧微机,每天早晨都自动装一遍系统。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C:
这么神奇让大家分享一下呗

网友(2013-05-29):
简单 用MAXDOS网络克隆工具 把其他电脑设置成网络模式 主机进入那个软件 收缩有几台 只要有 其它电脑都进入GSHOT画面 实在不行 直接把硬盘下下来 用GHOST用硬盘到硬盘1-1-1得方式装也很快得

网友:
我去试试看····一般都用什么网刻比较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