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L412花屏故障。

楼主(2013-03-13):
        昨天接了一台IBM  L412,问题是花屏,屏幕显示的字和图像时斜的。本机是I3的CPU,独立显卡ATI。附上图片,

相信大家看到这样的故障一定会首先怀疑屏故障,是的,我也是这样想的,所以就没多想,直接给客户报屏坏了,需换屏。客户也同意换屏,由于屏已经没有了,所以要发货,今天到货了,于是把屏装上,奇迹发生了,开机进LOGO无异常,显示WIN7图也无异常,一进系统故障又花屏了,糟了,怎么不是屏问题呢,于是我把机子用外接显示器看,哎,还是花屏的,晕死了,早先怎么没想起外接下呢,哎,都怪我太草率了。接下来检查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想了想,这都是进了系统才出花屏,在BIOS下一切都正常的,先拿个硬盘装系统试试呢,在装的过程中,进PE,一直到系统装完都没有花屏的现象,这下高兴了,系统也会出这样情况?可惜好景不长呀,装完进系统又花屏呢,呜呜~~~~(>_<)~~~~ 。
         花屏这样的故障无非就内存、显卡嘛于是把内存换了,故障依旧存在,又想,这机子显卡是ATI的,且风扇也没有什么灰尘,应该不是显卡吧!咦!会不会是CPU呢,现在这I3的U集成了管理内存,集成度高了,且又是老I3的U,温度又高,以前也遇到过13的U坏了的,于是把CPU换上,进系统,哈哈,故障解决了,这U让我冤枉啦!

网友:
集显花,直接切换到独显试下啊,独立显卡的右键可以切刀独立显卡的

网友:
切换过了,还是一样。假如可以哪问题也没解决呀,这U早迟会坏的!

网友:
CPU核显坏的非常少,楼主运气真好!

网友:
这还是第一次看到这种的。

网友:
六合彩大奖被你拿走了,,恭喜恭喜!

网友:
第一次看到这种故障,长见识了。

网友:
第一次看到这种故障,又长经验了

网友:
碰到过这样的故障,不过我也更换过CPU,但是没有好,最后更换了一颗显卡芯片好的

网友A:
还是第一次碰到CPU坏花屏的,以后记住了。我想问的是楼主有不有把以前的屏换上去看看是不是老样啊

网友:
看来一代的U还是比较爱坏的啊  又学了一招

网友B:
最后怎么跟客户说的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还是第一次碰到CPU坏花屏的,以后记住了。我想问的是楼主有不有把以前的屏换上去看看是不是老样啊

这是肯定要把以前的屏从新装回去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后怎么跟客户说的呢!

如实的说明原因就是了,没必要想复杂了

网友:
版主呢,第一次发维修经验帖,虽然没什么技术,但还是花了时间呀,加点鼓励分散!版主呢!

网友:
貌似一代的I3很容易坏

网友D:
CPU坏都会造成花屏?这个换我的话是不会去想那么仔细,我会将故障转去显卡这一块

网友:
引用 网友D:
CPU坏都会造成花屏?这个换我的话是不会去想那么仔细,我会将故障转去显卡这一块

现在的机子不得不考虑周全呀,现在集成度高了,没遇到的事情还多着呢!

网友:
现在cpu集成显卡了,所以检修的时候也不能放过。

网友:
撸主  晚上买彩票么啊????? 必须头奖哈

网友:
长见识拉 ‘

网友:
标记一下,又学习了。昨天碰到开始以为是显卡后来是屏问题的lenovo Z460笔记本。

网友:
中奖  不错  也是好经验

网友:
虽然你删了我的留言,还警告我,但是我要和你说,我是认真的看了才回复的。我要是灌水的话直接发8个句号就行了,干嘛还打字啊!

网友:
这以后的集成度越来越高,以后怎么修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是肯定要把以前的屏从新装回去呀,

我刚遇见和你一样的花屏   台机铭瑄G31主板 CPU E5300开网页有时自动关闭网页 。网页和桌面图像显示正常。 看网上视频花屏。喇叭里咯咯的响。不看视频机子没故障。有时自动关闭网页 。 放DVD碟片图像花还卡  喇叭里咯咯的响。硬盘分过区, 装过3种版本的系统故障一样。换过内存电源故障依旧。最后换CPU才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刚遇见和你一样的花屏   台机铭瑄G31主板 CPU E5300开网页有时自动关闭网页 。网页和桌面图像显示正常。 ...

有的问题真的很奇怪的,以前我还遇到过硬盘导致花屏的,害得我弄显卡2次,未果,意外把硬盘取下发现不花了,哎,真是害惨了。

网友:
蛋疼一二三的。I3也这么容易坏啊

网友:
又学到了新东西,U坏也会这样花屏!

网友F:
请教一下,只要是I3系列的处理器,无论几代的都可以通用上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教一下,只要是I3系列的处理器,无论几代的都可以通用上去吗?

这就不可以了,你看看桥就知道了1代I3的U的桥是MH55,而2代的则是MH65,所以就凭这一点就不行,你换上去运气不好可能要烧U或主板!谨慎!

网友G:
楼主有没有把BIOS调成独显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有没有把BIOS调成独显试试

调了,可是还是老样子!如果可以那还是得换吧,毕竟这U有问题了!

网友:
特别的故障,学习了,遇过时显时不显的,也是u

网友:
嘿嘿,,看到了,原来CPU坏的样子会有这个样子的故障。。

网友:
这还是第一次看到这种

网友H:
我想知道的是你如何给客户说明情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想知道的是你如何给客户说明情况的

是怎么回事就怎么说,没必要拐弯抹角的。以事实论事!

网友:
看到这个故障时我一般不会考虑到主板,这个配置ATI显卡我一般都不考虑显卡出了问题,要么屏方面,要么屏线,U倒是没考虑过,谢谢,挺奇怪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