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的地线怎么接啊?

楼主(2013-03-13):
示波器的地线夹子,不够长怎么办呢?夹在左边,右边就够不到了。而且板子上也没有多少能夹的地方,一般只能夹在板子边缘。

能延长示波器的地线夹子吗?

网友:
示波器的地直接接一条线到恒流电源的地

网友A:
这个东西就是给夹在板子上的,不要图方便弄太长的线,可能会导致波型失真

网友:
在测量的地方附近焊一个﹖问号一样的铜线勾。就可以用夹子了。就弯这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真是个好办法,聪明

接在板子螺丝孔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东西就是给夹在板子上的,不要图方便弄太长的线,可能会导致波型失真

线太短了,夹子没地方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接在板子螺丝孔上

也是个好办法,也很聪明

网友:
主板是热地隔离的,一般都往螺丝孔夹,离测试点太远可能会有干扰。电源要看冷热,否则会出事儿。

网友:
看来哪线是不能加长的,不然厂家早加长了,不会省哪点钱,总之要在测量点附近找个接地的线出来。。。。。。

网友:
接线也是可以的,不要太长!

网友:
不接地线也可以测啊
就是有点干扰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