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液晶M95

楼主(2013-03-13):
我有台液晶有点花屏像干扰花屏这样.像排线接触不好的样子花屏.有时花屏.有时用半个钟都没有问题.我就拆电源板测到电源升高到13V 14V 这样(本来应该是12V的)开机用万能表测就是14V 我单独测电源板(意思不接驱动板)是16V  你们话会不会是电源的电压偏高导致有时花屏的?

网友:
排线先擦干净了再试机吧。没见过电压不稳造成花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