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VE710S低电平开启怎么改高压板?(已改好)

楼主(2013-03-13):
高压板烧了,双灯全亮一下暗了,没图纸,找不到QZ9932D资料,只能改通用高压板了,这驱动板和其它的不一样,ADJ3。3V  ,EN侍机0。7V,开机后EN是0V。驱动板正常,怎么改?
还有就是驱动板到屏供电是3。3V和12V的,搞过的说下咯。或是修好过高压板?

在屏上面找了个同步信号,但是开机和关机瞬间白屏一下。无语。。。。

7楼详情。。。。

网友A:
屏3.3点不亮用12V接7805就行在不会嘛12V接大电阻100K,50K,20K慢慢往小试肯定能成功

网友B:
楼主的意思是这驱动板是低电平开启高压?确认是高压问题改高压可以这样改

一般的通用高压都是通过高电平ON/OFF信号,通过NPN,PNP三极管组成的电子开关来开启高压,你跑下线,在你的通用高压条上找到我图示的这两个三极管,把红圈那个,也就是NPN管去掉,ON/OFF信号直接接到PNP管,图中Q207的B级,用驱动板的低电平开启高压

网友:
屏上也要接信号线?  我来学习的

网友:
这么改 行不行

网友:
改好了,谢谢3楼《ZK浪子》提供的信息。
在电源压板上跑线OF/OFF找到一个NPN型三级管,拆了,把NPN型三级管C级焊接在ADJ上面(注:ADJ侍机是3 .3V,改电路后是0V的,开机后,变3.3V)原理看图就懂。
草图:

下面是实物图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改好了,谢谢提供的信息。

不客气?你是怎样改好的?分享下,相互学习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客气?你是怎样改好的?分享下,相互学习嘛

7楼有详细说明。

网友:
 C945P是npn管. 而且图画错了,就是反相器。 不过用户调节亮度怎么办, 太低了就返修了,而且ADJ直接接地有时候烧驱动板

垃低,不是接地,测试2天2夜没问题
是错了,改过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3.3点不亮用12V接7805就行在不会嘛12V接大电阻100K,50K,20K慢慢往小试肯定能成功

驱动板是低电平开启高压,而通用高压条是高电平开启,只能找个三极管转换一下这个信号,你接大电阻上拉是不行的,不会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意思是这驱动板是低电平开启高压?确认是高压问题改高压可以这样改

这样接,我感觉怎么样都导通吧?
   E级一直是1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