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36进系统刷新缓慢,求解

楼主(2013-03-13):
HP CP36 I3的机子,最开始客户拿来是短路了,大短。烧个颗管子,和显卡供电芯片。修好后进系统刷新缓慢。
芯片
供电芯片
显卡

网友:
用都是不会原装适配器。。

网友:
用适配器试试吧

网友:
hp很多机器需要帧测脚的输入

网友:
我是用可调电源试的,没试过电源

网友:
同意用原装适配器试试

网友:
用贞测脚带18V的头也行

网友:
搞个原装的适配器 看看

网友:
试试原装电源吧。硬盘和光驱也重插一下

网友:
用充电器试试,再确定是电源还是系统的问题

网友:
修好了,拿到售后区问了哈,说系统要硬装,回来买了张硬装盘装上就行啦

网友:
什么意思 ..何回硬装.没听说过

网友:
测试一下硬盘 是否有坏道

网友:
呵呵,原来是系统的问题啊
楼主可以可以在顶楼修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