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ELn5100清理灰尘后 开机没反应

楼主(2013-03-13):
DELL  N5100在清理灰尘后   出现了  开不了机 的状况  还出现  滴滴的声音   是怎么回事  求高手

网友:
滴滴 2声??? 清灰的也有有可调电源啊?可以初步判断是哪的问题吧!像你形容的 貌似是内存没过呢

网友:
所以说,清灰是有风险的,,,,

网友:
显卡虚焊了

网友:
内存没上好,重插试试

网友:
你会不会别人拿台不开机的电脑给你清灰,你没开过机就给别人清灰。

网友:
还有可能是屏没插好,dell的机器在显了之后检测到有COMS信息异常也会发出滴滴两声,按F1才能进系统的,建议用外接显示器点点看是不是显示了

网友:
我这边同行清灰30块,我都不爱做

网友:
容易北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