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930p不 充电升压没起来?

楼主(2013-03-13):
1 供电
供电输入到芯片28脚PVCC
2 适配器输入的检测信号
VIN电压经过电阻串联分压,为到芯片ACDET针脚提供一个高电平
3 芯片输出电压
ACDET在芯片内部经过了两个比较器比较,一路发出开启信号,开启3.3V REF基准电压输出,一路开启内部的6V ldo电压,LDO电压在内部为低端门场效应管驱动器提供供电,另外从REGN针脚输出电压,在外部连接升压电容与二极管后,给BTST高端门场效应管驱动器供电。
4 充电开启信号输入
1脚CHGEN#输入一个低电平充电平开启信号。充电芯片工作,控制外部场管导通为电池充电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506617
以上是参考资料
现在我这个板情况是这样的:
6930p不 充电。电池好的

24角RENG不插电池电压有6.0v 27角也是6v。。这里是不是没升压起来
插电池24角RENG为什么会没电压。。
帮忙分析下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
咋没人回呢

网友:
怎么有乱码似的

网友:
你先量下充电电感有没12V左右的电压,有示波器最好打下波形

网友:
电池full了?

网友A:
下载这个芯片的PDF手册加个翻译专家对着手册测测把.看17脚BAT电压电池过来的有电不.28脚的公共点过来的供电。芯片的基准,还有就是芯片的开启有无。充电是工作状态正常才会工作的

网友:
是芯片开启电压先出,还是EC发给充电芯片的电流设置先出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下载这个芯片的PDF手册加个翻译专家对着手册测测把.看17脚BAT电压电池过来的有电不.28脚的公共点过来的供电 ...

基准 开启都有  电流设置角srset 这个电压很小只有0.01v

网友:
引用 网友B:
基准 开启都有  电流设置角srset 这个电压很小只有0.01v

最基本的条件都要测式,供电,开启条件,自举升压,交流检测,电池检测,必须都要满足,才可以充电,我个人理解

网友:
时钟  数据  检测正常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