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急救 apple A1286 充电绿灯不亮 不开机

楼主(2013-03-13):
apple A1286 不开机充电绿灯不亮 不开机
isl 6258 acok信号有高电平 但是不触发
我应该查哪里
不开机

网友:
先查PP3V42_G3H有没有 PPBUS_G3H SMC的供电 smc的时钟 SMC_RESET_L SMC_ONOFF_L PM_RSMRST_L PM_PWRBTN_L

网友:
刚忘了 还要查系统供电芯片的供电 SMC_PM_G2_EN P3V3S5_EN_L P3V3S5_EN_L 开启 信号 电源头灯亮我修了几台都是小五脚的芯片坏

网友:
在哪个位置啊
SMC_PM_G2_EN P3V3S5_EN_L P3V3S5_EN_L 开启信号 怎么查

网友:
看看板号,然后找图纸和点位图,然后找个上电时序,按时序查,一步一步来对以后修机有很大帮助。

网友(2013-05-08):
灯不亮是不触发的,适配器检测脚有3,3v灯会亮,有电压灯不亮就是IO啦

网友:
查 U6990 待机的3.42v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