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H61mlc主板不通电秒杀

楼主(2013-03-13):
今天接到一块新映泰主板型号为H61mlc,顾客反应开不了机。二话不说拆机开修,(修之前并不知道是被雷击)。
首先测量了ATX各供电脚对地阻值没有发现短路,在检查3.3V待机有没有。查到1117时发现非常烫手5V输入只有2.3V输出明显不对,索性将其更换换后发现还是非常烫手。可见不是1117的问题?再往前级查找到了RTL8105E网卡芯片的3.3V待机脚,这时在想是不是网卡芯片损坏导致3.3VSB电压拉低?开机再试手摸网卡芯片发现跟1117一样非常烫手!于是果断将网卡摘除,再试机3.3V出来了。由于手头没有同型号芯片,给他上了一个独立网卡装好后试机一切正常。

网友A:
奇怪 怎么好像看过这段话 后面好像还有几段

网友:
有个问题,网卡芯片拆掉会不会影响诊断卡跑码?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应该不会吧

请教下高手跑E0是哪里的问题呢?这个主板网卡击穿,拆掉网卡后才可以触发,查各部分供电,时钟,还有复位都正常。型号是MS7036,775的cpu。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教下高手跑E0是哪里的问题呢?这个主板网卡击穿,拆掉网卡后才可以触发,查各部分供电,时钟,还有复位 ...

什么主板。我的习惯是没过内存,先查内存工作条件吧

网友:
那边打雷了 呵呵 网卡 和南桥 先易后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奇怪 怎么好像看过这段话 后面好像还有几段

没有啊,你可能记错了吧

网友:
是不是要装网卡才能开机呀

网友:
板载网卡相当于一个外置设备 不影响跑马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什么主板。我的习惯是没过内存,先查内存工作条件吧

对了,这个主板循环跑码98-d5,这是哪里的问题呢?感谢!

网友:
不能回贴吗?为什么我的回复被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