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遇到白屏,求助

楼主(2013-03-13):
今天接到一白屏的显示器,GOVO19的,故障现象是开机大约10分钟后白屏,这10分钟内一切都是正常的,大约过了10分钟左右,就白屏了。必须要把机子关机约2小时以后,就又可以正常开机了。然后过10分钟左右就又白屏了。
我测量了驱动板屏供电5V是正常的,白屏后去掉屏的连接线和灯管线,5V还是正常的。会不会是屏的电路有问题?小弟是新手,不知该如何下手了,请教各位大神指点,不胜感激,谢谢了

补充内容 (2013-3-16 09:43):
从网上定的一模一样的驱动板回来了(最开始以为是驱动板的问题,于是就在网上订了一个),装上去就不白屏了,可是屏幕很暗,显示大约5秒钟后就黑屏了,而且按下显示器的自动调整键,还能看到屏幕显示是正常的,但很

网友A:
屏问题...屏型号..及屏背板电路照片.

网友B:
白屏后用触摸各各芯片和管子,看有没有发烫的

网友:
可能是屏板上的3.3v性能不良

网友:
补充图片

网友:
背板的电路上传不了,总是提示说文件太大

网友:
谢谢,白屏的时候,拔掉灯管线,测1117-33输出的3.3是正常的,3.3正常,说明5V也是正常的。还有其他关键点测试吗?请赐教

网友:
屏背板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白屏后用触摸各各芯片和管子,看有没有发烫的

谢谢,指导。摸了一遍,没感觉有异常发烫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屏问题...屏型号..及屏背板电路照片.

都传上来了,请指导下。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都传上来了,请指导下。谢了

换掉U2 17073E

网友:
手头一时没有这个零件呀,有没有什么方法能确定这个有问题了?比如测量法,哪个脚数据异常说明它坏了,第一次修液晶的屏电路,不敢贸然换。

网友:
我很纠结  难道驱动板坏了  就不能白屏了嘛  别只看屏供电啊   驱动板坏的几率要比屏本省坏的大的多吧

网友D:
换个通用驱动板试试    测测屏线都痛不   在屏有3.3正常的情况下

网友C:
刚才翻了很久论坛的其他类似帖子,发现正常是屏背板电路测试点VDDA电压应该是12V,于是就量了一下,只有5V,本来想着可能没有按紧,没测好,用力按了一下,13V了,于是立马开机,没有白屏了,现在正在观察中,看过以后还会不会白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个通用驱动板试试    测测屏线都痛不   在屏有3.3正常的情况下

把故障机的驱动板放在别的显示屏上,没有白屏。我想可以认为驱动板是正常的了。我也很希望是驱动板的问题,已经从网上订了一个,现在知道已经用不上了。估计是背板电路哪个引脚虚焊了,通电一会发热后,就不同点了,VDDA的的12V就没有了

网友:
能不能飞跟线过去  这要是在笔记本上来说  就是屏没有供电 或者供电不足  直接在高压板上飞个 5V就成   你这是不是可以飞个12V去
在驱动板上?

网友D:
他NND  液晶白屏我还真没有遇到过世屏坏了的   昨天一个联想Y系列的机器  LED屏白屏  主板电路问题   我懒得拆  直接飞的线  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刚才翻了很久论坛的其他类似帖子,发现正常是屏背板电路测试点VDDA电压应该是12V,于是就量了一下,只有5V,本 ...

屏接口的保险F1  是多少V????应该是12V?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他NND  液晶白屏我还真没有遇到过世屏坏了的   昨天一个联想Y系列的机器  LED屏白屏  主板电路问题   我懒得 ...

那样会不会导致其他问题呀?

网友:
那样会不会导致其他问题呀?

网友:
刚才忍不住用飞线的方法,利用万用表电流档,将驱动板的12V直接加在VDDA上面,结果等过都不亮了,立马断开。我猜想可能是哪个原件虚焊了,可就是找不到是哪个。本想用风枪对着狂扫一遍,但考虑到上面还有软排线,没敢这样做。就把风枪调到290°,对着17073周围轻轻吹了不到30秒,就感觉板子已经热了,想要发烫。赶紧把风枪一开,怕把可怜的软排线吹化呀,那可就玩大了。谁知再开机一试,哈哈,窃喜,白屏好了。本来要等最少2小时以上,白屏才会恢复正常的,现在直接就好了。目前正在开机观察中,再等半个小时,看海会不会白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屏接口的保险F1  是多少V????应该是12V?

我亮了一下,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