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一下哪些情况最容易导致电源板爆220v保险?

楼主(2013-03-13):
讨论一下哪些情况最容易导致电源板爆220v保险?
以前遇到220V保险坏的 直接换了。当然也有一换就好的,但是大多数都是一换,一通电,啪~~~~~的一声。。。
后来开始量量桥堆,二极管,模块,这些有没有明显短路,都没有短路的情况下,换上保险经常还是爆炸。
现在都有心理阴影了,大家讨论一下。一换保险就爆炸的 一般是哪里出的问题??

网友:
在没有明显短路的情况下直接更换300V滤波电容

网友:
安全第一,假负载灯泡必须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