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卡2B、2R等故障的探讨和初步解决办法

楼主(2013-03-13):
2B等故障的原因很多,此处所指的是显存故障所引起的原因。其它的各种原因都是比较容易解决的,什么电压不正常,掉个电感,BIOS程序不对等小儿科的东西,新手小白才会对它津津乐道,有一定修卡经验的人都没兴趣。
2B的故障,N卡多出现在G94、G92的核心和更加高端的核心上,出现这种故障的时候,显卡各方面都查不出问题,就是点不亮,用PCI卡可以认核心,BIOS也能读能写。卡不亮,就无法用软件进行检测,也就无法判断定位故障的范围,令人束手无策。不断有同行重复提出此问题,寻求解决之道,可惜一直没有看到有啥好办法。本人也一直关注着,并绞尽脑汁想各种招数实验,终于见到了一缕阳光。开始发现这个办法的时候,以为是一个偶然现象。最近到手的显卡很多,此故障也越来越多见到,又不断的实验了几次,才确定此法可行。应该说,这个方法可能有其局限性,不一定就是最好的办法,但是毕竟有胜于无,如同阿诗玛唱的:从此后,不忧伤。。。哈哈!
说两个最近的维修案例:1)V星9600GSO  ,和常见的不同,是 G94的核心,8片三星显存。显存供电输出端短路,有两片显存表面明显炸裂,拆去后短路解决,没有装新的显存,上机不亮,定死在2R。软件检测结果发现·就是那两个空缺处报错。应该能修复。2)索泰GTX260,定在2B,软件检测发现十分震惊,仅仅只有一个数据位报错,而且不是显存坏,是核心脱焊。加焊后一切恢复正常。
且慢!不是说这种故障卡不亮,无法用软件检测吗?对喽,关键就在这里,只要能用软件,问题就会变得很简单了。这就是我研究的主攻方向。怎么样才能用上软件!
帖子太长,不写了。在此申明,本人并不是卖关子不说,只是论坛上很不容易开展讨论,一些新的技术、新的方法总是会被泼冷水,招非议,不想花力气去一一说明和争辩。有兴趣的可以加我好友,给个QQ号。当然我也要有所选择才会回复。因为我的方法,只有针对那些资深的同行有用,你连实验的条件也不具备,也用不上不是。

网友:
楼主的显卡技术一直都让哥羡慕

网友:
虽然不知道说什么  但是很强大的样子 !  经常看到楼主的一些回帖  看的出来  是修卡的高手      比我这样专修BGA的好多了

网友(点评):
非也,我不是什么高手,很多地方都不如人。只是比较专注于一些疑难故障的解决,不择手段去研究。而且生就一个驴脾气,喜欢刨根问底,也因此容易得罪人。

网友:
看到闪烁星光,不久就会很亮的

网友:
你以经超越了我们的DOS平台了,在新的世界一个人奋斗,我祝你早日成仙!

网友:
对楼主这个课题有兴趣!我想到靠谱的答案再加你好友!希望有机会交流!

网友(点评):
非常高兴你对这个也有兴趣,现在A卡同样的问题还没有好办法,不妨也加以关注。

网友:
怎样才能让主板跳过显卡检测而检测软件又能认到显卡并能进行对他的操作是一个方向!

网友:
2B故障经过那么多次实践,我其实方法很笨,以显存坏为第一对象,一般是用缺位BIOS或者不同版本包括286刷270 428B1刷270的BIOS解决了不少问题,其二 BIOS刷了还是2B的  多半非显存类故障,这种修过2张一张是4830和9800GT其中4830为UP6201BQ 的5V脚电压仅4.5V导致供电输出波形不正常而导致2R。另一张为9800GT为某显存后面的VREF电容出现了300欧阻值。其他2R的现象不太了解,不过对楼主的2R开启软件测试很感兴趣

网友:
    真让你找到方法了

网友A:
N卡的测试程序是不允许用PCI卡带进DOS测试的,淘宝上有人卖显卡维修助理工程师,是在LINUX下运行的,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功能,我猜想一下,是不是用一张好的N卡带进DOS就可以测试另一张坏的N卡了呢??

网友(点评):
PCI卡点亮后,先用软件认到GPU,然后就可以运行MATS了。但是对2B这种故障无效。

网友:
奇怪,就是不能回复,说是填写的内容中有不良信息,不能提交。都是技术方面的内容,哪来的不良信息?

网友:
师傅,估计快有人来扔砖头了,小心。

网友:
我昨天也修一显卡也是2B,显存电感虚焊,电压时有时无,这个板子显存电感的位置变型了.

网友:
我一般都是先看核心旁边的小电感的电压,如果不行,大多都会去加焊。

网友B:
这都还不清楚, 不让2B 2R的问题 出现  我发贴都直接封 还把我的贴子搞消失了,看到好多的人发2B问题 到第二天就消失了,同时也不让别人发回贴

不能叫2B,只能说2R,有B字都不行
难道 其中有隐情!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都还不清楚, 不让2B 2R的问题 出现  我发贴都直接封 还把我的贴子搞消失了,看到好多的人发2B问题 到第二 ...

不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N卡的测试程序是不允许用PCI卡带进DOS测试的,淘宝上有人卖显卡维修助理工程师,是在LINUX下运行的,不知道 ...

详细的回复不了,只能告诉你,N卡是可以用PCI卡带进DOS测试的。当然不能简单的用MATS检测。

网友:
现在N卡不在是这种问题了 现在问题是花屏,而不是显存影响的花屏了 特别是高档, 现在在找N卡花屏的原因了,A卡的2R 2B以得到百分之70 80的破解了

网友:
之前讲的改BIOS屏蔽部分显存再测,应该能测出部分2R问题.

网友(点评):
这种方法以是很麻烦的,现在我以得到那种可以 关闭显存自检部分公能的BIOS 不用 去屏蔽啥的显存区位了,只要关了这个公能就能亮

网友:
能不能通过修改BIOS跳过检测再用集显测试呢?楼上的方法应该不可行,屏蔽了现存测试软件也就不会检测那部分显存了!

网友(点评):
楼上的意思,如果屏蔽了一个区,显卡就点亮了,那么也就说明是这个区中的显存有问题了。是以此来判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