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供电电压偏低该怎么修?

楼主(2013-03-13):
主板是G31T-LM2 V1.0,电源IC是ISL6312 CRZ,修之前是无cpu供电,查电源IC 供电5V正常 EN是总线电压,1.2V正常,VID有高低电平组合,正常,但就是不出cpu供电,换掉该芯片现在有0.79V的Vcore,请教各位高手,这样该怎么修,是不是要查反馈电路?

网友:
嗯,要查的很多,最好问问饼哥

网友:
电压偏低,首先查反馈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