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8220打印的时候卡纸

楼主(2013-03-13):
兄弟8220打印的时候卡纸,接收传真没有问题,但是打印和复印的时候就卡纸,高手看看是什么原因

网友:
你说的这种情况不会存在吧。无论传真打印或者复印 。纸都是从一个地方出来的。怎么可能只有传真不卡纸。你多试几次,还有要注意卡在哪个位置了

网友:
就是卡在刚好上来懂啊硒鼓这个位置就不上来了,试过好多次了都是一样的

网友:
传张卡纸的图片来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