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28 大电流5A 履烧CPU场管 换U也不行~~··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2013-03-13):
接到一台三星R428 一插电 大电流 马上拆机 查到是CPU供电场管击穿了 马上换了 一插电又烧了 接着在换 在把U也换了 怕电流太大 烧东西 把恒流源电流 最高控制在3A 在插电 开机上电 正常 亮机 亮了10秒钟 又烧场管 马上把CPU拆下 下班 明天继续 有哪 位 高手修过这种情况的机子 指点指点 在此谢过··
cpu
cpu供电

网友:
烧场管的板千万不要一下子就换上去了。要检测处反馈电路部分,高压部分都看下。特别是反馈,看下芯片是不是也烧了。

网友:
用传统的烧机大法试试

网友:
PWM芯片有问题了,导致上下管同时导通,19V直接对地,当然大电流了。

网友:
要换个电源管理IC才行啊

网友:
换管子,查反馈,查PCM IC,

网友:
这个情况没看过不好下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