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大侠给我一个解释,帮我一把

楼主(2013-03-13):
      接到一个进水的笔记本,把水哄干了,开机电流上到0.6几, 很明显应该是不过内存吧,  然后测量了各大电感的阻值,发现就内存的1.8V电压对地阻值很低 就0.4噢  很明显不对,  但是开机测量1.8V电压正常   然后用示波器 发现有波形,  到这里我就想不通了  为什么阻值那么低,  难道本来就很低吗
    因为是方正的笔记本  型号现在忘记了  找不到图纸  好像是T3U4

网友:
只要电压正常就没问题。0.6几还不到内存吧,CPU供电时钟复位都齐了吗?

网友:
都没用过示波器呢呵呵!

网友:
都是高手啊  示波器都不用就修电脑  牛

网友:
0.6内存供电是有了,你看CPU供电有没有。

网友:
进水机不好修,返修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