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开关电源无待机电压

楼主(2013-03-14):
雷击损坏,查保险、桥等正常,大电容有330电压,MOS管用的2N60,但查2N60第2脚(中间那脚)有330V电源,第1脚有0.08v电压,第3脚为0(第3脚通过一个稍大体积的电阻接地)。(此1、2、3是指脚向下,字朝自己而言),查二极管无击穿,请问一般哪里出了问题?经常说到启动电阻,这个电源的启动电阻在哪?接在哪个脚了?我好像没看到。如何判断?谢谢各位了

网友:
没有修改电源

网友:
因辅助电路元件不太多,一个个测量,终于发现一个涤纶电容2A233j容量变得很大(用胜利万用表测得为140uf),更换同型号电容后辅助电压正常,短接正常启动,故障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