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各电压的电流走向

楼主(2013-03-14):
紫色5V待机电压电流走向
南桥 I/O 、3.3V待机电路、Dual电路、  门电路芯片、  特殊专用芯片。
橙色3.3V电流走向
时钟IC 、南桥、 北桥、 pice-16X、 电源IC、(新板) 声卡IC、 网卡IC、 I/O 、方形BIOS《intel芯片组、》 PCI 、AGP、 门电路、 特殊、芯片。
简单排除3.3V短路的方法是 强制触发 摸那个IC发烫 就是 那个ic坏
红色5V电流走向(绝对不能短接14脚)
I/O 网卡 CPU核心供电(电源IC MOS管) COM芯片 USB KB(键鼠) BIOS芯片(via芯片组) PCI AGP 门电路IC 比较器 相关电路的电源IC 特殊情况去南桥 芯片上一般会烧焦
黄色12V电流走向
COM芯片、电源IC Cpu供电电路(短路加电过程可能会烧北桥)、AGP、 PCI
PCIE -16X 、门电路、比较器、专用芯片(华硕与V星)
灰色PG信号一般相连(有直接相连的也有经过电阻相连的)
南桥 、I/O 、门电路、 时钟ic 、BIOS 、电源芯片
绿色14脚 开机控制端一般相连(低电平有效)、
南桥I/O、门电路、  三极管、  专用芯片、白色-5V、 现在一般是个空脚
蓝色-12 电流走向
一般是75232 75185 芯片 和pcI槽

网友:
对了解主板有帮助

网友:
好详细啊,电源维修才初学,主板方面上课太吃力,先记下了,谢谢分享

网友:
不算全呀,比如紫5V肯定去PCI的也去键盘、鼠标口,不然怎么支持网络唤醒和键、鼠开机。。。。。

网友:
对了解主板的电路走向帮助很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