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帮我看看这两个电阻阻值多少?

楼主(2013-03-14):
大电阻是开关电源辅助电源的尖峰吸收回路电阻,2N60做开关管,正常阻值应该是50-100K左右。这个是棕、棕、棕、黑?实测是16K,按照色环算是110欧,按照惯例是几十K,不知到底该用多少了?
另一个也是辅助电源的,是2N60栅极的启动电阻,正常应该是1M-2M,这个更搞不懂了。红、黄、?、蓝。电阻虽然已经端路,但表面并没有烧毁,那是颜色是什么?谁知道?

网友A:
上面的是100欧 下面的是680k欧姆

电压反馈电阻,为100欧正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面的是100欧 下面的是680k欧姆

680K那个靠谱,做启动电阻可以。但100欧做尖峰吸收回路电阻是不太可能吧?那个至少在几十K上。

网友A:
做尖峰吸收回路电阻的话就是100k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尖峰吸收回路电阻的话就是100k

但色环不符呀

网友:
下面的是680k欧姆

网友B:
小电阻的色环应该是蓝灰黄680K,你看反了,大电阻的色环看不太清像是22K的,实测16K的话用22K可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电阻的色环应该是蓝灰黄680K,你看反了,大电阻的色环看不太清像是22K的,实测16K的话用22K可以用

680K那个没疑义了。就是这个尖峰回路电阻,看色环是棕棕棕,最后一个黑或金,就是110欧,实测是16K,但这个电阻在电路里都是几十K到上百K了。

网友C:
我纠结的是到底按照经验用几十K的哪,还是用这个110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纠结的是到底按照经验用几十K的哪,还是用这个110欧?

你检修的这两个开关电源没有品牌型号?

网友:
有啊,联想的机器,  FSP200-61GT电源 。这个跟什么品牌没啥关系吧,我只是奇怪这色环阻值跟实际阻值为何差了这么多?

网友D:
刚才看了一个杂牌的电源,尖峰电路的电阻是2W的(绿、棕、黑、金)51欧,再看多一个是3W的(棕、黑、棕、金)100欧,看来正常品质较好的多用3-4W的电阻,所以楼主就不用想太多了(楼主说的“按照惯例是几十K”是那来的经验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刚才看了一个杂牌的电源,尖峰电路的电阻是2W的(绿、棕、黑、金)51欧,再看多一个是3W的(棕、黑、棕、金 ...

我们说得不是一个电阻。但是你说得也没错,你是对地电阻,我那个是对+300V串二极管的回路。一个是几十到100K,一个是100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面的是100欧 下面的是680k欧姆

正确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刚才看了一个杂牌的电源,尖峰电路的电阻是2W的(绿、棕、黑、金)51欧,再看多一个是3W的(棕、黑、棕、金 ...

你说的那个是对地泄放电阻吧?尖峰吸收回路应该是MOS管D脚跟+300V之间的回路。你说的那个确实是100欧左右。而我说得这个几乎都是47K-100K之间的。

网友(点评):
简单地说,用场效应管作主开关管的用RCD为尖峰吸收电路是用几十K-100K的电阻,用1300X类的作为主开关管的用RC作吸收电路的,则用几十到200欧的电阻就行了

网友:
这个问题也问,是不是没基础知识呀,看看书吧

网友(点评):
说得对!我没基础才来请教别人。你明白就请指点一二?

网友:
嗯,你要看这个电阻在电路的应用了,看看是用来干什么的,不就知道了吗,用在吸收大概100K,限流电阻大概零点几欧,另外还有的电路里加了泄放电阻,调控偏置电阻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