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vaio E系列装WIN7问题

楼主(2013-03-14):
笔记本型号:sony vaio VPCEG16EC,问题:重装WIN7系统,用U盘安装,换了4个不同版本的WIN7,无论是32位,还是64位,当然都是GHOST版的,读入系统数据到99%时,都出现错误提示:cache write faillure.装之前,硬盘已经重新格式化,并重新分区。请问:有哪位同行装过类似型号的笔记本,或遇到过类似现象,求指教。谢谢!(我的这几个WIN7系统,之前试过在其它牌子的笔记本上能成功装入,并正常使用)

网友:
这个机器 正常可以装的  你换个硬盘 试试

网友:
是不是U盘有问题呀,这个可以装GHOST的

网友:
这个好像要用原厂商的版本才行的

网友:
先用别的电脑刻好在安装试试

网友:
换PE,我遇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