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南桥晶振不起振

楼主(2013-03-14):
      最近有两个板子  一个G41  一个P41  。故障为不触发。用镊子点一下晶振的脚可以触发。用示波器测量是杂乱的波形。晶振两脚有电压。更换晶振及谐振电容后故障依旧。那个G41的板子至少换过3组,最后放弃了!这个P41 的更换两组,现在还在身边。因为现在这些主板上的谐振电容个头都很小所以料板上也不好找了!    想请问大家遇到过这种问题么?

   还有谐振电容能用其他地方的代替么?比如显卡上的大小就比较合适

网友:
晶振不是有电压就该起振么? 我是用可以触发的板子上换的。

网友:
以前这种故障用洗板水冲洗南桥搞定过好多   106电阻换了没有  不行就加焊南桥  换了

网友:
如果换晶振和谐振电容无果的话一般就是南桥的问题了

网友:
这种板子我也碰到过不少,有的时候点一下脚就开机了,或者谐振电容的脚就开机了,这个要多换几次的!我手上现在就有一块联想的主板点一下晶振的脚就开机了 都换了N个了还是不行!谐振电容也换了故障依旧!想压一下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