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1007能识别打印机,但装不上驱动

楼主(2013-03-14):
电脑识别了打印机,但进到安装驱动时,提示连接安装打印机,打印机线换了N根,系统电脑换了N台,求指教
电脑

网友:
我搞了一台惠普2128型的打印机,到网上面下载的驱动,很好用。要是驱动不行的话你再下载一个试试看。

网友A:
下n个驱动 试试看 不行换驱动板,或者和连驱动板的接头虚焊了

网友:
已解决,官网和网上下的驱动都不能用,用机器自带的光碟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