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 6910P 开机进系统断电

楼主(2013-03-14):
惠普 6910P  开机进系统断电 在BIOS也10几秒也断电  原来是不开机 刷BIOS 好的

网友:
这机子 AMD 的吗 ?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帮不上楼主

网友:
进BIOS也断电;就有可能是南桥的问题哦,检查下;可以加焊下南桥试试。

网友:
HBM南桥
没见过南桥引起断电的  还能开机呢 也没短路

网友:
楼主是不是bios程序不对啊,再刷一个试一下。

网友:
我猜还是供电不稳定造成的

网友:
我觉得还是BIOS 程序不对吧!  不开机 刷BIOS 能开机了!   在搞搞BIOS吧  看看BIOS 芯片 或者。。。。

网友:
BIOS进系统引起断电的,还没碰过

网友:
修东芝的一款机器,忘记型号了。刷了一个类似BIOS后,10分钟掉电。每次都是。